请问下机械手抓手部分怎么设计

楼主(2020-05-30):
就比如这个,里面的公式 F≥k1k2k3G即相关系数的取值,我不知道在哪儿查这些

网友A:
你从哪儿截的?国外品牌气爪选型一般有选型软件,适合菜鸟,不用你操心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儿截的?国外品牌气爪选型一般有选型软件,适合菜鸟,不用你操心公式

我写论文遇到的,那我应该去哪儿找你说的选型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写论文遇到的,那我应该去哪儿找你说的选型软件

你上那些品牌的官网看看吧,反正以前我在官网上看到过.还有,你在哪儿截的图,气爪。整篇没见到气相关,你确定你截的资料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那些品牌的官网看看吧,反正以前我在官网上看到过.还有,你在哪儿截的图,气爪。整篇没见到气相关, ...

我这个就是在参考论文里截了一张图,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机械手手爪设计计算相关的公式来源于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就是在参考论文里截了一张图,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些机械手手爪设计计算相关的公式来源于哪儿

抛开动力,你这个跟爪子的形状和空间位置有关。你得画出受力分析图。我不知他这种一个公式吃通的是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开动力,你这个跟爪子的形状和空间位置有关。你得画出受力分析图。我不知他这种一个公式吃通的是什么状 ...

是的,上面的那个公式里,k的取值就跟具体的抓手形状及物料重量有关

网友B:
建议可以看看SMC的选型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上面的那个公式里,k的取值就跟具体的抓手形状及物料重量有关

把你爪子亮出来吧,我考虑下。给你一个提示,不要觉得什么机械手有多牛,他这夹紧力计算跟夹具夹紧力计算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看看SMC的选型资料

我去看了下,是这个,不知道找没找对,smc气爪是只有这么多吗,没找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爪子亮出来吧,我考虑下。给你一个提示,不要觉得什么机械手有多牛,他这夹紧力计算跟夹具夹紧力计算 ...

大致是这样

网友A:
我比较懒,找了前辈总结的,这是垂直放置的,你那水平放置的Fn=m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懒,找了前辈总结的,这是垂直放置的,你那水平放置的Fn=mg

谢了,ct和aF中间那个是什么?8吗?a指棒料的半径?图有点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ct和aF中间那个是什么?8吗?a指棒料的半径?图有点模糊,

应该是ctgα吧,一个三角函数,α上面那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tgα吧,一个三角函数,α上面那个角度

感谢耐心解答

网友(2023-05-13):
直接计算气缸的力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