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行星减速器传动比要达到100需要几级减速器

楼主(2020-05-30):
请问,行星减速器传动比要达到100需要几级减速器

网友:
随便找一家行星减速机的样本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级的速比最大是1:10,然后你猜要几级?
速比大建议用谐波减速机

网友:
要求承载能力大,得三级。如果轻载,则两级也可。如果采用少齿差行星结构,一级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