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总是报错如何解?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30):
同事的手机。机型是红米4A,很长时间不用了,手机号码也换了,最近翻出来,说是有账号锁。于是交给我看看能不能刷机。我上网搜了一下教程。要短接进入9008模式进行刷机。试了好几次,电脑能够识别9008端口。但是刷机会出现经常性报错,不是存储不足,就是灾难性故障。于是想问问你们谁刷过这种情况的手机。能够给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网友:
大哥,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出门左转找移动叔叔瞅瞅?

网友:
卡刷好办,线刷的话,小米账号得输入密码删了再刷机 ; 骁龙系列是要解锁才能刷机的,两条挨个确认一下是否完成。

网友:
刷机出问题大概率是刷机包有问题,某些包本身就有问题、下载不完整
最好用官方包先试试,一般官方包都会有hash校验码,下下来先校验一下看看

楼主:
|umark发表于 05-30 18:54卡刷好办,线刷的话,小米账号得输入密码删了再刷机 ; 骁龙系列是要解锁才能刷机的,两条挨个确认一下是否完成。
现在就是因为忘记密码进不了系统了,想通过刷机方式,清除账号锁。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5-31 09:50刷机出问题大概率是刷机包有问题,某些包本身就有问题、下载不完整

最好用官方包先试试,一般官方包都会有hash校验码,下下来先校验一下看看
包应该问题不大吧!说是官方售后的包。

楼主:
|ExplorerEzreal发表于 05-30 14:55大哥,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出门左转找移动叔叔瞅瞅?
哎,现在的各手机论坛人气冷清,而且小学生居多,找一些带有技术含量的帖子都没有。  去贴吧那个手机吧看了下,简直是在打嘴仗,各种反串黑,互喷贴,有价值的东西太少。

楼主:
问题解决一半了,原因是要用win7 以上64位的系统刷机。 前面用的是win10 32位系统,这次换了一个笔记本,win10 64位。现在刷成功了。 不过问题又来了,开机进系统后过了几秒钟直接黑屏死机,各种按键没有反应。除非重新插拔电池排线才有用。

网友:
刷坏过2部小米手机, 所以直接不用小米手机了

网友(2020-09-17):
机械网站软件人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