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轴上锥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0-05-30):
如图所示,轴末端要装齿轮,通过键和锥度来固定,请问多少锥度是多少合适?我测绘出来这个锥度是1°24″,查了标准没有这个尺寸的

网友:
没人让你按测绘呀,你喜欢的话,完全可以不要这个锥度,不要这个齿轮,自己定一个

网友:
往标准锥度上靠。

网友:
锥轴加平键连接,很少见,加工难度大尺寸不可控,一般传递扭矩比较多的是1:5,1:8,1:10,后面两个装上就比较难拆,很少用键,1:5比较多的是加半圆键,也有不加键的。
不管你用什么锥度,那都是应该好加工检查才行,画图要给出锥体检验标准比如接触面积之类,所以一般需要有这样的检具才做这样的检具。如果不要求互换,也可以做好孔配磨轴

网友:
你不是以经标岀大小头和长度了吗,锥度1:20

网友:
测绘的话,只要和配对的另一个零件角度一直就可以了

网友:
1:20的锥度应该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看你这个感觉像安装个电机转子

网友:
怀疑被测件的锥度是1:50,测出的锥角应该有不大的误差

网友:
1:24

网友A:
普通铣床主轴锥度1:24

网友:
锥比,不该用角度表示

网友:
我的齿轮没有用过锥度啊

网友:
三角函数正弦值=(70-64)/2/120,反正弦值得1.4325°,单边的

网友:
1:20

网友:
锥度也不是随便给的——常用锥度(合集)
http://www.cmiw.cn/thread-469264-1-1.html

网友(点评):
唯一的问题就是,原件是不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铣床主轴锥度1:24

写错了。是7:24

网友:
锥度 直接按图纸算就可以了。1/20

楼主:
感谢各位出谋划策

网友:
这样装齿轮感觉怪怪的。。。

网友:
1:20,很标准

网友:
锥度有公制的,英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