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推力与最大可搬重量,怎么差距那么大?

楼主(2020-05-30):
模组推力与最大可搬重量,怎么差距那么大?最大搬运重量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用最大可搬重量推算功率是多少?与模组功率做比较

网友:
额定推力是直接拿额定扭矩和导程算的。
最大搬运重量可能是考虑惯量匹配算的。

网友:
额定推力,是在很慢速度下的力,也就是匀速运动,可搬运重量是在加速运动下算的。

网友:
F=ma,除了与质量有关,还与加速度有关。你这推力等于重量的想法从何而来?小学生?

楼主:
|君111发表于 05-30 19:04额定推力,是在很慢速度下的力,也就是匀速运动,可搬运重量是在加速运动下算的。
加速度是按最大扭矩来算的吧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30 20:02F=ma,除了与质量有关,还与加速度有关。你这推力等于重量的想法从何而来?小学生?
加速度是按最大扭矩来算的吧,不是额定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速度是按最大扭矩来算的吧,不是额定扭矩

加速度=速度/加速度时间,可能你有必要复习下初中物理

网友:
|920415发表于 05-30 21:18加速度是按最大扭矩来算的吧
伺服电机的扭矩是恒定的

网友(2020-12-16):
推力是根据电机扭矩和丝杆导程算出来的。可搬重量除了算物体的重量带来的摩擦力外,更重要的是电机克服物体惯性做的功,简单来说就是惯量匹配

网友(2021-01-19):
你们用的哪家的模组啊?我也在选型,方便推荐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