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公司做的三轴桁架的Z轴是型材两侧把直线导轨形式的,螺栓脱落

楼主(2020-05-30):
请教一下,我先说一下情况:螺栓脱落!!!!!公司做的三轴桁架的Z轴是型材两侧把四根15导轨,加滑板同步带驱动的,型材是120x120型材,两侧是4根15直线导轨把到型材上,型材买回来后,找机加厂加工的导轨安装槽,导轨安装槽有严格的直线要求与公差要求,导轨加工回来后,用方形滑块螺母将导轨把到型材上(螺栓加了弹垫了)。Z轴型材加导轨再加上抓手,负载重量76kg,速度1.6m/s,运行3个月左右,导轨螺栓部分脱落,有些螺栓松动后都被滑块撞断了,一共8根2米Z轴,现在领导让把螺栓全部拆除更换成螺栓条,并打胶,我想问一下,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能从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你贴个图不是更好说明你的问题吗?社友里面有能力解决的很多

网友:
Z轴刚性不足造成的,你领导的做法可以一试

网友:
螺栓脱落是剪切断的还是振动太大,松动脱落?

网友:
装好,调好后,配几个销子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的描述只是做了螺钉的放松,而本质问题是型材的刚度不够。
还有z向两端确实也需要限位块。

网友:
你指的是铝型材槽内的滑块螺母在振动后松动吧,这种要么要整条,要么两边加挡销,或者用铝型材配件中的平封槽条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