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是怎么防止机构上打的圆柱销脱落或掉落的??

楼主(2020-05-30):
请问各位是怎么防止机构上打的圆柱销脱落或掉落的??销钉孔一般不都是打穿的??

网友:
打上柱面胶

网友A:
用紧配合。什么地方用的销子?

楼主:
机构抖动,久了容易掉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紧配合。什么地方用的销子?

销钉标准的,销钉孔都是H7吧

网友B:
可以打阶梯孔,最近看到日本机很多是这样的使用

网友:
我们都是台阶孔

楼主:
不好加工吧,直接打穿最好加工。还有靠销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阶梯孔,最近看到日本机很多是这样的使用

台阶孔麻烦,通孔不好??靠销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构抖动,久了容易掉落吧

看你也要求不高,就用弹性销了

网友:
我们装配中用圆锥销比较多,下面的孔都是配打绞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钉标准的,销钉孔都是H7吧

如果有振动,不经常拆用过渡配合,小间隙配合用于定位,静止零件。

网友:
振动大的地方,需用弹性销。

网友:
如果是锥销,那就小头不钻穿,用个螺钉拉住

网友:
一般都打盲孔,通孔的话就是涂一点胶水,台阶孔用的比较少

网友:
销轴小端打个燕尾销孔,销轴安装好之后,用燕尾销再给销轴来个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