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推进回流阀

楼主(2020-05-30):
如图,这种阀有人用过吗?英文名:Push forward reflux valve
是不是就是一个止回阀,通过压差,减少振动的?或者相当于一个平衡阀?

网友A:
符号像液控单向阀。控制回路一般是虚线,这个是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像液控单向阀。控制回路一般是虚线,这个是实线

如果右边进油是回程,那么只有单向阀,油缸就不会动,分支给单向阀,将单向阀冲开(相当于推进),这样就能回流。表面好像是这样理解

网友:
来个全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液控单向阀啊?

楼主:
其实是想看看有类似的实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