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陈老师

楼主(2020-05-31):
陈老师:您好!
请教从CAD复制图到INV后,图上的线条都是散的,必须再加约束,是这样的吗?能否有什么办法复制过来的图是约束好的,随便怎么拖动都不会散架.

网友:
能否有什么办法复制过来的图是约束好的?【你在AutoCAD中设置过你说的约束吗?】

楼主:
设置了,复制过来就没有了。一拖就散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复制过来就没有了。一拖就散加

怎么设置的?

楼主:
CAD-参数-几何约束,每根线添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参数-几何约束,每根线添加

明白。
你觉得AutoCAD这样做,比Inventor同样的处理,有些什么好处呢?毕竟AutoCAD是在Inventor之后许多年才开始做这一块的。

楼主:
理解了,感谢陈老师指点!再麻烦陈老师指点一下,工具栏没有了,怎么调出.谢谢了!

楼主:
再次感谢陈老师指导.

网友:
你觉得AutoCAD这样做,比Inventor同样的处理,有些什么好处呢?

楼主(2020-08-20):
陈老师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有上来。今天看了您的提问想说下我为什么这样做。每次总想用CAD图直接复制到INV里,然后生成立体模型。但是复制的CAD图总是缺少约束(尽管添了些约束),到了INV里拖动图形就变形。想偷懒能否像CAD里一样随便拖不变形。所以向您讨教不用复制还有其他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