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

楼主(2020-05-31):
1.设计(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课题为草坪喷灌机减速箱自动装配线中的连杆锁螺丝装置设计,具体工作流程为:1)六关节机器人先后凸轮和连杆从送料盘中抓取出来,并在锁螺丝装置的定位夹具上定位;2)锁螺丝装置的螺丝排序机构将螺丝进行排序,并通过压缩空气管道送到气动锁螺丝扳手中;3)锁螺丝装置的移动机构在机器人让出安装通道后,将锁螺丝扳手对准螺纹孔,完成凸轮和连杆的连接。
本课题需要完成的主要设计工作包括
1)通用锁螺丝功能部件的选型计算
2)装配定位夹具的定位方案选择与误差分析
3)生产节拍的计算
4)装置的运动过程分析
2.设计(论文)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1)绘制装置工作原理图一张;
2)完成全部动力元件、标准件和通用的选型计算;
3)绘制装配图1张,自制若干张,总图量折合后不少于2A0图;
4)撰写说明书一份,字数不少于8000字(不包括插入图所占字符)。

网友:
来不及了^_^

网友(点评):
尽瞎说大实话~

网友:
机械结构自己去想,考虑一下机械手抓手部分的两种工件的通用定位怎么做,工装夹具也要考虑配套定位,螺丝锁紧加排序什么的有成套的解决方案,阿特拉斯和desoutter都可以考虑,(找不到成套方案就自己组合一下,电动拧紧轴+真空送料机构+振动筛)数模文件也都有现成的可以下载,节省时间,至于定位后让出位置可以考虑距离传感器或者对射开关给信号控制,一个单片机或者小型PLC解决这里,综合下来机械方案设计2周差不多能做个大概,再和老师沟通一下改进的细节再两周出完方案,然后写你那一堆设计说明书,你是大三还是大四啊。

网友A:
教你一招,图要画好,计算嘛,多写几串符号就行了。谁会认真看呢?公式长了,老师还以为你学葵花宝典了呢,一般不好意思质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招,图要画好,计算嘛,多写几串符号就行了。谁会认真看呢?公式长了,老师还以为你学葵花宝典了呢, ...

不会吧?答辩的老师不可能都看不懂或者不会,这种风险不要冒,老老实实去做。

网友:
马上快答辩了,才求助毕业设计,给你从头讲估计心里浮躁,都不一定能听明白。
给你一个链接,自己想办法先完成毕业设计论文。里面有结构图,原理也讲了,原理图可能得分一个独立单元做;论文可以按老师给的提纲写,下面的链接也可以参考,但是不要大篇幅抄。
https://m.sohu.com/a/305598251_99974624

网友:
压力才有动力,想当年通宵干论文的时光,历历在目呀!

网友(2021-08-26):
跟着老师的步骤走流程,可以超前不要落后,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