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的难题

楼主(2020-05-31):
最近我们接到一个空调行业的产品,其中有一个件我们做不了,包给了供应商;
就是这样一个孔:直径8.75±0.05,粗糙度1.6;

但该孔不好加工,供应商做不出来;
因产品上面的这个400的台阶,需要用长度450的钻头;

我们现场考察过供应商的加工能力,他们有专用的深孔钻设备;

即使是这样,他们也还是加工不出来;于是我们只好放宽公差,改为直径8.75±0.1,粗糙度3.2;

但即便是放宽了公差,他们也还是做不出来,说是因为钻头太长,加工的时候抖动很大,做出的孔都偏大几十丝!

大家说说看,我公差都放大到±0.1,粗糙度3.2了,这样的精度了,没道理做不出来啊;

先初钻,再精铰,也做不出来吗??

网友:
钻后再铣?另外楼主为什么要有这个公差?

网友(点评):
我们不轻易问客户为什么 这个件我厂可以轻易加工出来。不过我厂在柳州,不知是否可以接受? 如果产量大,我们甚至可以上门加工服务 联系微信: LXTX67689

网友:
只能说明供应商设备的加工精度不够高,抖动厉害是没调整好

网友:
的确不好加工,靠得太近了。需制作制具,加钻头导引

楼主:
|怕瓦落地2011发表于 05-31 17:04钻后再铣?另外楼主为什么要有这个公差?
客户要求的,你觉得这个公差合理吗?不行只有再跟客户谈了。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5-31 17:08只能说明供应商设备的加工精度不够高,抖动厉害是没调整好
这个韩兄是行家!你觉得±0.1,这么长的钻头能加工出这个精度吗?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31 17:23的确不好加工,靠得太近了。需制作制具,加钻头导引
这个钻套离产品很近,不太好做,但没有钻套又不行,特纠结!

网友:
能不能做个大半圆钻套?离孔边40,避开钻头螺旋部分.当然钻套能不开口最好,如果开口得先粗加工淬火,再剖开后精加工.

网友:
我看并不高啊。

网友:
应该要钻套吧,没钻套这么长晃动应该很大,但是也离的太近了。有没研究过电脉冲加工?
不知道这孔干嘛用的,这个地方有精度要求,都是很有挑战性

网友:
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设计做的是振动钻削装置的设计。深孔加工主要是排屑困难,钻头冷却不够。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深孔钻加工也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个的难度是钻孔部位离钻头钻夹部位太远,实际本身孔加工难度不算大

楼主:
|lhz689发表于 05-31 19:13楼主,交给我搞吧,联系微信: LXTX67689,请注明目的,谢谢
楼主是做设备还是产品?我们最好是找设备厂家,体系不好进!

网友(点评):
你好,设备也可以。我厂本来是大型汽配厂。现在行业深寒,厂里一般技术菁英闲的没事,开发设备积极性应该很高

网友:
修改工艺,就是能加工出来,成本也很高。

网友A:
我看不难。先钻(有专用高刚性钻头),再浮动式精铰,最后再精研两分钟,光洁度可以达到Ra0.8至少。

网友(点评):
关键是怎么钻?那个孔直径2.5左右,450长,钻头都买不到。 我们开发专用设备,加我微信: LXTX67689

楼主:
|冷水黄金发表于 05-31 19:10 本帖最后由 冷水黄金 于 2020-5-31 19:13 编辑

能不能做个大半圆钻套?离孔边40,避开钻头螺旋部分.当然钻套能不开口最好,如果开口得先粗加工淬火,再剖开后精加工.
层主好主意,一半导套也比没有强!

楼主:
|lhz689发表于 05-31 19:13楼主,交给我搞吧,联系微信: LXTX67689,请注明目的,谢谢
层主是接设备,还是产品??

楼主:
我们客户也是觉得这精度不高,但钻头长度超过400就不好打孔了。

楼主:
|风刃发表于 05-31 21:03应该要钻套吧,没钻套这么长晃动应该很大,但是也离的太近了。有没研究过电脉冲加工?

不知道这孔干嘛用的,这个地方有精度要求,都是很有挑战性
产品是铝合金的,这个材质能电火花腐蚀加工出来吗??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5-31 22:02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设计做的是振动钻削装置的设计。深孔加工主要是排屑困难,钻头冷却不够。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深孔钻加工也就解决了。
这个排削不是问题,主要是钻头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韩兄是行家!你觉得±0.1,这么长的钻头能加工出这个精度吗?

应该是可以的,高端的机床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6-01 19:09层主是接设备,还是产品??
设备一样可以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6-01 19:48
应该是可以的,高端的机床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高端机床?是要进口吗?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难。先钻(有专用高刚性钻头),再浮动式精铰,最后再精研两分钟,光洁度可以达到Ra0.8至少。

从根本上讲,这是设计的工艺性不好导致的问题。如果硬是要解决,就要费番周折,成本也不会低了。
楼主这个材料强度如何?

网友:
深孔加工必定有其独有的特点。单从钻孔精度及其深度来讲问题不是很大,枪钻及其机床配合即可达到。但是所有的深孔加工零件不只单单是中心孔,图上是偏心孔且前面有相当长的一段过渡。需要做专用的工装辅助实现。在允许的情况下为保证钻孔精度建议可改变工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