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片泵自吸能力计算

楼主(2020-05-31):
如图,如何通过真空度计算油泵的吸油能力

网友A:
一标准大气压大概100KPa吧,十米。但液压上一般吸油高度要求不超过5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标准大气压大概100KPa吧,十米。但液压上一般吸油高度要求不超过500mm

即使是叶片或齿轮泵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是叶片或齿轮泵也不行?

实话是不建议超过500,泵的扬程可以非常大,吸程不行。

网友:
液体进入泵之后被加速,速度增加引起压力降低,但依旧高于该温度下液体汽化压力的差值,再扣除一些损失,预留一定余量后,就是自吸能力,也就是利用大气压的能量(10米水头)与汽化压力之间的能量差来完成自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标准大气压大概100KPa吧,十米。但液压上一般吸油高度要求不超过500mm

可否说下这个十米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否说下这个十米是怎么得出的

一个标准大气压是理论最大值,叶片将水甩出,形成真空后侧水就会补充过来,可以理解为是大气压压过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标准大气压是理论最大值,叶片将水甩出,形成真空后侧水就会补充过来,可以理解为是大气压压过去的! ...

有计算公式的吗

网友:
油要12米了

楼主:
咨询了相关人士,一般是这样说法,柱塞泵吸油能力比较差,吸油高度最好不要超过300,叶片泵不要超过500,不过就想知道有没有确切的计算方法或理论依据

网友(2020-07-18):
引用 楼主:
咨询了相关人士,一般是这样说法,柱塞泵吸油能力比较差,吸油高度最好不要超过300,叶片泵不要超过500,不 ...

应该建立在试验上吧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B:
可否说下这个十米是怎么得出的

一个标准大气压等于103125mm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