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台振动

楼主(2020-05-31):
        最近有做一个小平台,平台类似桌子四角支撑在地面上,平台上表面使用两套相同的伺服电机+同步带+滚珠丝杆各自拖动35公斤负载运动,整体负载就是70公斤,运动最大加速度2.3G,最大速度1.5mm/s,运行距离235mm。
        现在发现启停时候整个机台晃动很大,由于运行时间有要求,所以加速度和速度不怎么能修改,一个行程时间不能超过0.3s,最多允许增大5%。不知道各位老铁都是怎样解决晃动问题的?是否可以通过调节电机参数来解决?或者说只能增加整个平台刚性来减小振动?还请有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调电机参数或者加强刚性,或者两者齐用

网友(点评):
谢谢,电机调试以前接触少,这次也正好多学习尝试

网友(点评):
低频振动,很大可能是惯量不匹配,你选电机时可匹配过惯量?

网友:
增加机架基础的重量。你看以前的设备,很笨重,尤其是冲压设备,工件很小,但是设备重量是很多倍,就是为了减少振动。冲击的时候,相当于小物体撞击大物体,大物体速度变化很小。具体是哪本力学书说到过,我记不到了。

网友:
“桌子”太单薄。

楼主:
|ie1发表于 05-31 19:47增加机架基础的重量。你看以前的设备,很笨重,尤其是冲压设备,工件很小,但是设备重量是很多倍,就是为了减少振动。冲击的时候,相当于小物体撞击大物体,大物体速度变化很小。具体是哪本力学书说到过,我记不到了。
谢谢啦,我也将朝这个方向下手改进

网友A:
把速度调大,调小是不是都振动?如果调大,调小的振动减小了,那说明现在的设计速度可能与系统的固有频率重合了。

网友:
最新一代欧姆龙伺服电机了解一下

网友:
头重脚清根底浅
刚性-总量比多少?根据运动部件负载的工况要求,用运动公式和牛顿第二定律公式计算出产生的冲击力:a=&v/&t,F=ma
按行业经验,不知道你们的设备
你底架刚性不足,加速度要求那么高,想要伺服响应性好,怎么弄?

网友(点评):
清应该改为轻

网友:
打两个膨胀螺丝

网友:
先把桌子加固,不行再考虑电机的问题,要匹配惯量,电机惯量不够加减速机

网友:
没做到四平八稳,机台太小要加强刚性连接

网友:
增加基座重量

楼主:
|121我与发表于 06-01 10:17头重脚清根底浅

刚性-总量比多少?根据运动部件负载的工况要求,用运动公式和牛顿第二定律公式计算出产生的冲击力:a=&v/&t,F=ma

按行业经验,不知道你们的设备

你底架刚性不足,加速度要求那么高,想要伺服响应性好,怎么弄?
没办法,专利壁垒,才搞得负载这么大。速度和加速度减小太多的话影响产量,现在也准备考虑上平衡负载,减小整体振动

网友(2023-01-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这个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桌了要有刚性,并且固定好

网友:
伺服电机可以调整下参数,把位置环增益初始数值调小试试可能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速度调大,调小是不是都振动?如果调大,调小的振动减小了,那说明现在的设计速度可能与系统的固有频率重 ...

共振了呗 改变下运动条件  验证下

网友:
大家都在扯共振
就楼主描述的,和共振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惯性大了,根基不稳。加速度摆在那里,伺服最优参数也就是S曲线了
底座加强刚性,加大重量就可以了

网友:
发电机下面的橡胶垫原理,可以同理考虑下

网友:
用焊接机架,刚性做足,胀管螺栓干到地上

网友:
可以搜一下浮动定子,半导体设备上速度快的现在都用这样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