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臂安装在移动地盘上的问题分析

楼主(2020-05-31):
如下图,请教各位大侠,一个41kg的六轴机械臂安装在移动底盘上,机械臂夹持的负载5kg以内,移动底盘的尺寸900x500x300,底盘上面搭载一300高的储物柜,机械臂安装在储物柜上面,位于靠前,请问设计机械臂的安装结构的时候要考虑那些因素,如会不会出现底盘不稳甚至翻车,递盘旋转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意外?
请教各位,这种设计方案的分析过程是怎样的,思路是怎样的,要计算吗,怎样才能使做出来的设计更有说服力,更靠谱呢?

楼主:
地盘自重70kg,负载能力60kg

网友A:
你这个东西是自己单位准备研发还是单纯使用,这个东西业内新松有成品AGV可以参靠,可以考虑联系他们的技术沟通一下

网友:
分析下整个系统的受力,包括系统上施加的负载,看看是否有倾覆力矩?

网友:
你这是底盘一边跑,机械手一边运动啊。那你这定位要没点运动学研究,做个毛呀。要只是纯粹怕翻车的话,那些高速上跑的超高超重你车你可以研究下。反正你这种车不会抢道,比高速上路况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东西是自己单位准备研发还是单纯使用,这个东西业内新松有成品AGV可以参靠,可以考虑联系他们的技术 ...

自己研发,想从机械设计的角度来分析方案的可靠性

网友:
有兴趣可以加我微信:17854869345

网友B(2020-12-19):
重心位置对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位置对了就行

重心的位置在设计上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指标吗

网友(2021-01-23):
重点考虑:
1)整机重心位置;
2)AGV弹簧下压力的影响;
3)AGV前侧脚轮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