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保存STP问题

楼主(2020-06-01):
CREO的图纸,别人画的,我另存为副本STP,用SOLIDWORKS打开,诊断出好多错误面和缝隙这是对方画的图有问题还是他的图纸设置了什么?我自己有尝试用CREO画图保存STP,SW打开能没有错误诊断,可以识别特征。求教

网友A:
也还有软件自身的原因 毕竟sw对较复杂的曲面显得很无助

网友:
很正常的;软件之间导图,经常出现破面;试试导其他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还有软件自身的原因 毕竟sw对较复杂的曲面显得很无助

关键他画的也不是曲面,特征也就是拉伸,孔,整列,镜像等,没看到有曲面。保存STP就是报错误面和缝隙

网友:
修复一下吧,软件间的转换是有这个问题。如果不是原图的问题,修复肯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