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淬火变形量

楼主(2020-06-01):
HT300表面淬火的变形量大约有多少?有0.5mm吗?比方厚板表面,中频淬火的话

网友A:
你说的厚是多厚?

网友B:
铸铁件,你应该是表面淬火,变形量应该很小的。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厚是多厚?

100mm左右
淬火深度5mm左右

网友(点评):
板幅>1m×1m的话,应该会超过0.5mm很多,个人经验,没啥依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件,你应该是表面淬火,变形量应该很小的。
个人见解

嗯嗯

网友:
表面淬火变形小点,考虑变形主要还是看工件尺寸,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