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长不够,如何加长轴

楼主(2020-06-01):
如图所示,客户有一台进口的老设备,设备上的一套风机坏了,需要更换,原来的风机电机是长轴的,由于时间有点久了,现在已找不到原厂的电机。需要找代替品,品牌必须是国外的知名品牌,国内代工也可以,但是同样也找不到这么长的长轴电机,所以考虑用标准电机加长轴,但是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加长,用螺纹连接还是直接紧配合加销钉,什么方式比较好点,加长轴如何保证同轴度,而且后期还要做动平衡测试。
PS1:原厂电机380V,2.2KW,大概尺寸如图所示,离心叶轮是竖直安装的,电机在上,叶轮在下,变频控制,最高转速大概1400,所以,电机轴还会受到叶轮向下的重力;
PS2:设备是一台大型的高低温试验室,温度范围-40℃~+150℃;
PS3:当然哪位大侠有定做长轴电机资源的最好,但是客户不要国产的,国外知名品牌国内代工的可以考虑。

网友:
出一个过渡套吧

网友A:
你不是已经加了轴套嘛,这个为什么要保温?保温长度是多少?

楼主:
过渡套?没明白?一端套在原来电机轴上,另一端套在加长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加了轴套嘛,这个为什么要保温?保温长度是多少?

保温层厚度100mm,保温层的作用是保温,因为试验室内部温度为-40℃~+150℃,外部是自然室温,叶轮到保温层之间的间隙大概30mm,电机法兰到保温层之间的间隙大概40mm,这个40mm间隙有一个电机座,没有画出来

网友:
你能不能别逗了,你算过,你这短轴电机能承受住这么大的弯矩么?中间连个支承都没有

网友B:
看你的图片就有一个输入轴,就是中间的那个,比如我自己设计的旋转机构,伺服电机+输入齿轮+连接法兰+RV减速机+输出法兰

网友:
在电机座上安装一个轴承,轴承起定心和支承作用,电机轴只传递转矩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我们是外企,设备国产化,也是用到这个高温变频风机,安装方式也是一样的,我找了好久国内的供应商,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你的这个设计肯定不可以,最主要的是风机的动平衡,你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电机供应商,就像你说的电机下端的轴承要用耐高温的交接触球轴承,而且电机轴必须和风机叶轮直接连接。实在找不到你换一个风机吧,或者找国外原厂采购,我给你发一个另外一种风机的图片,电机和风机叶轮用皮带连接的。

网友:
热缩机上的循环风机遇到过类似问题,原设备厂家和电机配套厂家都停产了,维修更换数量又少,定制不合算,我们是补修一下电机转子,寿命虽然受影响但是勉强能用,准备再坏了就改下结构,把风叶用单独轴和轴承座固定,电机用联轴器连接下。图上的方案估计平衡很难把控。

网友:
做个加长的连接轴,一头内孔硬敲进去。

网友(2021-04-27):
好奇楼主的问题是咋解决的??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图片就有一个输入轴,就是中间的那个,比如我自己设计的旋转机构,伺服电机+输入齿轮+连接法兰+RV减 ...

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