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点拨:四轮小车在罐体上爬,如何求解车轮与罐体的间隙?

楼主(2020-06-01):
大致情况是:四轮小车由左右两个模块组成,两个模块中间有两自由度的转动机构,所以两模块可以相对转动。
我的想法:单独分析左或右模块(即车身+两轮子),利用坐标变换矩阵,再结合空间直线,面的知识,求出轮与壁面的距离。
我的困惑:如何求坐标变换矩阵?
假如荣幸有大佬感兴趣愿意解答我的问题,可以加我qq或者微信详聊:2282131657(微信同号)

网友A:
你这车没事爬罐体上干嘛呢?按两吸盘不更省事儿

网友B:
四轮小车如何在罐体上爬?是焊接储罐时,罐壁的施工挂车吗?

网友C:
多大罐?做毕业设计呢?  整的跟蜘蛛侠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轮小车如何在罐体上爬?是焊接储罐时,罐壁的施工挂车吗?

磁轮,磁力吸附的。小车子用来搭载些罐体检测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罐?做毕业设计呢?  整的跟蜘蛛侠是的

工业上的那种金属储罐啊,3m的半径,6m高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车没事爬罐体上干嘛呢?按两吸盘不更省事儿

额小车是用来搭载罐体检测设备的,磁力吸附在金属罐体上,按两吸盘啥意思?是用吸盘吸在罐体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小车是用来搭载罐体检测设备的,磁力吸附在金属罐体上,按两吸盘啥意思?是用吸盘吸在罐体上吗

你这小车准备如何爬呢?直线?S形曲线?干脆飞好了,爬不好看,像条爬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小车准备如何爬呢?直线?S形曲线?干脆飞好了,爬不好看,像条爬虫

直线,Y型(能转向),这不是我目前的重点啊,现在我要研究的是轮壁间隙

网友:
这个要考虑最小间隙的,不能小于30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