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 φ35轴 170长 能承受多大的弯矩和转矩 如何计算?

楼主(2020-06-01):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弯矩看你的固定方式,你可以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你是哪种方式,里面有计算公式,

扭矩可以根据公式进行计算:T=τ*(d/17.2)^3
式中τ——许用扭转剪应力,bai45钢可取40,单位Mpa。
d——实心轴直径,可计算出T。

网友A:
1.支点在哪里2.载荷怎么分布

随手可以翻书 看完自己消化永远都不要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支点在哪里2.载荷怎么分布

随手可以翻书 看完自己消化永远都不要问了

机械手册里面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计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卷

网友:
一根轴的支撑位置及轴上承受的负载有哪些?把问题和初始条件描述清楚。

网友:
用软件VAE结构受力分析最直接了。。。

网友(2021-05-16):
重新温习机械零件课程,完全手工算一次,就概念清楚了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oysEB27oLn8t0CB6O-95Q
提取码:x11e

大哥,资料能不能再分享一次啊,谢谢了!
可以的话发邮箱也行shaoxunxin@163.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