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锈剂去锈后,工件强度会降低吗?

楼主(2020-06-01):
请教:淬火后的工件,使用除锈剂(酸性)去锈后,工件强度会降低吗?对尺寸影响大吗?
谢谢。

网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你要问,只能这么回答你了吧。

网友:
理论上不会,发黑啥的不都得酸洗么

网友:
会,淬火后锈到骨子里了

网友:
一般不会。除非生锈非常厉害,生锈层很厚,要先把生锈层敲掉,再酸洗,涂防锈涂料。

网友:
一定会,酸性物质会慢慢渗透到零件内部

网友:
处理得当,不会。

网友:
理论上是会,但实际中有谁敢保证他做的零件用三个月不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