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线圈绕线问题

楼主(2020-06-01):
  邀请高手解答,做了一台空心线圈绕线设备,现在设备可以运行,就是绕出的产品不符合要求。三面要求平整,一长端面交叉,不可在侧面交叉,见图1图2 为绕出的产品,绕线模改了几套都没什么效果,总是侧面交叉线。有没行业高手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点

网友A:
换一下起始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起始位置。

正在尝试这个想法,做模具中。。

网友B:
3D图没看到线头和线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图没看到线头和线尾

隐藏了。。这不是重点

网友:
这个要做专用的绕线机,否则很难做的整齐。。。

网友C:
我很好奇这种3D图是怎么画的?如果不涉及保密,能否提供一个零件图。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这种3D图是怎么画的?如果不涉及保密,能否提供一个零件图。感谢!

我也想要一根线的画法,我这个只是多个线示意图

线圈2_c - 副本.rar

2.01 M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2021-09-05):
请问你这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这个交叉变线的问题 解决了没,我认为这个调整线圈高度和线径的大小来决定

网友:
调整线圈的高度和线径大小

网友(2022-02-0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