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基座重量的问题

楼主(2020-06-01):
在设计时,很多时候设计完后运动时机架会抖动,如何避免这种头重脚轻的设计呢?或者说运动部件与机架的比值是多少范围,才是合理的。机构运动才不会因为机构设计导致的抖动?

网友A:
机架刚度不足;
机架与底座的连接没有形成刚性连接;
会不会转动件质量不均匀?考虑下需不需要做动平衡?

也许还是传动件的轴承有问题;

如果明显感觉头重脚轻,自己设计完都觉得不协调,那么就增加底座重量。这个要根据具体问题去分析。

网友:
这个嘛,日本朋友比较聪明,万一遇到你们这种人,到时会在机架下面放块铸铁。

网友:
我们都搞个混泥土水泥块,便宜

网友:
增加铸铁底座会好很多

网友:
混凝土块、铸铁块、铅块都行

网友:
打地角不行么

网友:
基本打地脚就可以呀,实在不行就上配重

网友B:
这个通过两方面解决;先通过结构CAE模态分析,找出最佳抗变形的结构,再通过增加地角的固定点来使整体的机架能够稳定不动。

网友:
那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过两方面解决;先通过结构CAE模态分析,找出最佳抗变形的结构,再通过增加地角的固定点来使整体的机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刚度不足;
机架与底座的连接没有形成刚性连接;
会不会转动件质量不均匀?考虑下需不需要做动平衡?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