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标准公差等级的时候也是这样标吗

楼主(2020-06-01):
请问大家标准M10螺纹孔或者直径10的通孔的时候也会标注类似M10-6H吗,还是M10后边标±0.02数值或别的值。因为考虑到一般人记不住公差等级对照表(包括我也没记住)就是标了6H估计也没人会去查,请教大家 觉得怎么标好些

网友A:
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你,你上哪儿找了那么张奇葩的图,问了个同样奇葩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这样说呢?

网友B:
如果有精度要求,标注精度等级就行。

标注孔直径是双箭头,不是单箭头。标注”2-Φ8.5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你,你上哪儿找了那么张奇葩的图,问了个同样奇葩的问题

类似这个标注,你没有公差等级对照表和基本偏差查询表你能知道它的上偏差下偏差吗。或者你能记得值就可以直接标-0.0几+0.0几,这么理解没毛病吧

网友(点评):
螺纹的公差了解一下。不是所有的公差,都能套用公差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精度要求,标注精度等级就行。

标注孔直径是双箭头,不是单箭头。标注”2-Φ8.5通”。

0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这个标注,你没有公差等级对照表和基本偏差查询表你能知道它的上偏差下偏差吗。或者你能记得值就可以 ...

你确定你上面那张公差表能查到这你这处图上的公差值。小朋友,你那SW软件上就可以查这公差值。况且标这个公差等级也没错,你做加工的查不了公差值,你算这个行业的么?况且你觉得标了公差值,你不用查了,简单。可人批量检验时,用的环规,只能按公差等级选,别人得查回去。总有人要麻烦。况且我长这么大,还真没见过M10后边标±0.02的,你确定你不是在逗我?还有你管用什么标注合理,我看你也不是做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上面那张公差表能查到这你这处图上的公差值。小朋友,你那SW软件上就可以查这公差值。况且标这个 ...

M10后边标±0.02我只是举个例子,M10-6H查到下偏差是0上偏差是0.09,我的意思是大家标注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标数值而是标M10-6H这样别人还得查表,当然有些值上面一张表是查不了上下偏差的需要两个表

网友C:
经常标注的是M10-6H,没有标注士0.02mm那种的,不用考虑看图的人是否会查6H,只要自己按照国标标注清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标注的是M10-6H,没有标注士0.02mm那种的,不用考虑看图的人是否会查6H,只要自己按照国标标注清楚就行 ...

好的,明白了感谢回复

网友:
螺纹的M10-6H跟买的丝攻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M10-6H只是举个例子,Φ10-6H就跟丝攻没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10后边标±0.02我只是举个例子,M10-6H查到下偏差是0上偏差是0.09,我的意思是大家标注的时候为什么不直 ...

我被你打败了,M10-6H要是你这样查公差的话,我也算无语了,你问问你老师为何M10后边从来不标±0.02,只标什么6H,6g之类的吧

网友(点评):
孺子不可教

网友:
一般机械设计螺纹不标精度了,标不标人家也就那样做,厂里有什么工具就咋样做,实在要求高的才标。当然有可能部分精密零件比如模具等还是比较需要的,既然标了,那不管设计还是工艺都得需要知道含义是什么,说Φ10-6H的,不知道是不是没学过工程图学的,起码我没见过这样标

网友(点评):
好吧,Φ10H6这种格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我学设计的时候,普通螺纹公差查的是这个表……

网友(点评):
好巧,我学机械时也是学的这个表。层主我们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但楼主例外。

网友:
精度要求,标注精度等级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上面那张公差表能查到这你这处图上的公差值。小朋友,你那SW软件上就可以查这公差值。况且标这个 ...

请问sw工程图标注螺纹孔时,怎么让M6-6H中的6H不出现?每次标注一个螺纹孔都要删除6H

网友(点评):
配置文件可以修改的,网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w工程图标注螺纹孔时,怎么让M6-6H中的6H不出现?每次标注一个螺纹孔都要删除6H

估计是你人的问题,我标的时候就从来不出现6H

网友:
你不标6H,你标个数字,到时给你拿7H的通止规检测看你怎么办?指望别人去查表?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Solidworks异型孔的标注,保留有太多的空格及不必要的字符,怎样建立自己企业需要的异型孔标注格式确实是每个机械工程师必须考虑的。实际上,只要对solidworks自带的异型孔格式文件“calloutformat.txt”进行适当的修改,是完全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异型孔标注样式的。下面是修改前后的两种效果:

Solidworks异型孔标注格式文件的详细修改说明

Solidworks异型孔标注格式文件的详细修改说明

方法/步骤

1

1、首先,将源文件“盘符:\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lang\chinese-simplified”文件夹里的文件“calloutformat.txt”拷贝到自定义文件夹“盘符:\SW自定义文件夹\孔标注格式文件”里;

2

2、 修改目标

a) 去除不必要的空格;

b) 去除“完全贯穿”(GB没有要求,可根据各公司企业标准取舍);

c) 去除螺纹精度“-6H”等{除了特殊行业,一般可以不要};

d) 去除螺纹底孔(GB没有要求);

e)  将大写“X”替换为小写“x”(可以不改,太难看反正我不喜欢!)

3

3、 相关的“calloutformat.txt”文件字符串含义:

a) <hw-thru>:完全贯穿

b) <hw-tapdrldia>:螺纹孔钻盲孔底孔直径值

c) <hw-tapdrldepth>:螺纹孔钻通孔底孔直径值

d) <MOD-DIAM>:φ

e) <HOLE-DEPTH>:ↆ

4

4、方法:

打开“calloutformat.txt”文件,通过菜单“编辑"、用“查找"、"替换”的办法,即可很方便的解决问题:

a) 去掉前后空格:替换字符“ <”为“<”、替换“> ”为“>”;

b) “完全贯穿”:去除字符串“<hw-thru>”;

c) “-6H”:直接替换去除;

d) 螺纹底孔:去除和字符串“<hw-tapdrldia>”及“<hw-thrutapdrldia>”,以及相关联的“<MOD-DIAM>”、“<HOLE-DEPTH>”、“<hw-tapdrldepth>”;

e) 大写“X”替换为小写“x”,方便!

END

注意事项

1、修改前,请将“calloutformat.txt”源文件备份(失败了再来!)

2、修改后,建议将"系统选项-文件位置-孔标注格式文件“指向自定义文件夹。

以上是百度来的

网友F:
对这样两个螺纹通孔,我这样标:2-M6-6H通孔,就可以了,6H的精度是螺孔常用的精度,不要特殊注意,只要正常注意就能保证。

网友(点评):
确实,螺纹孔一般标注了影响也不大,更多的时候一些Φ20,Φ30的孔,这些在检具上都是精孔,基准孔等 标注的时候就要考虑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这样两个螺纹通孔,我这样标:2-M6-6H通孔,就可以了,6H的精度是螺孔常用的精度,不要特殊注意,只要正 ...

错了,是M10

网友:
我觉得楼主挺好的一个问题,看着是小问题却有大学问,估计很多人用了好多年都没去深究。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M10后边标±0.02我只是举个例子,M10-6H查到下偏差是0上偏差是0.09,我的意思是大家标注的时候为什么不直 ...

螺纹公差了解一下。

螺纹公差不能用你的这个公差表来查的,切记先百度,不然会出丑的

网友(点评):
嗯,明白了 螺纹公差是根据内螺纹外螺纹,螺距等参数单独表格查询的

网友:
完全没有必要追究螺纹孔自身的精度,没有哪个加工师傅会看的,通孔精度另当别论

网友:
如果需要螺纹精度,当然必须要标,不能说工厂没有能力,那是他的事儿。
M10后边标±0.02,确实很少见。都是6H;
楼主的问题,非常实际,赞。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标注法,但是我用2-M10-6H,-6H是指螺纹孔的公差带,至于±0.2,我有用到,但是是用于孔距公差。我就不发图了,去翻设计手册螺纹及螺纹连接应该就有收获。

网友:
螺纹一般7H足够了,要考虑经济性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sw工程图标注螺纹孔时,怎么让M6-6H中的6H不出现?每次标注一个螺纹孔都要删除6H

更改孔标注文件

网友:
这个是sw自带的标注  直接生成的  螺纹孔是不需要标注精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学设计的时候,普通螺纹公差查的是这个表……

哇,机械设计手册高清版,是成大先编么,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友(点评):
成大先的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网上一搜就有下载链接。本论坛也有人提供下载,搜一下。

网友:
其他的螺纹另说, 另外,设计图纸的话 标螺纹大小以及有效长度就行。如果要是工艺图纸的把,把底孔尺寸标上,也加上底孔深度。目前用的绝大多数螺纹都是 6级的 ,无特殊用途的话,不用管大/中径公差,加工螺纹所用丝锥精度一般就是H2。当然你要仔细研究的话 可以看看 设计手册或者相关标准。但是我个人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就是标准件,用就好了。

网友(点评):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楼主还是没理解这个公差是什么意思,也查错公差表了

网友:
螺纹公差6H单有表格和线性尺寸公差H6不一样。多年前有人把这样的问题搞混了,还强调6级精度要上磨床才能达到。

网友(点评):
哈哈,多年后我也差点搞混了,研究了一下才发现对螺纹公差与线性公差理解的不透彻,目前个人看法感觉螺纹公差这些主要是针对螺丝成产厂家的,他们根据公差去生产合格产品,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可参阅GBT197-2003

网友:
以螺纹孔中径公差为例K*118*P^0.4*d^0.1=1*118*6^0.4*245*^0.1=419um,这是M245x6-6H的中径公差。6级精度系数K=1.

网友:
这里有说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真不知该如何回答你,你上哪儿找了那么张奇葩的图,问了个同样奇葩的问题

他这图应该是SolidWorks里的孔标注标出来的,我刚开始贪方便也是直接用孔标注后来被主管骂了一顿

网友(点评):
领导骂了你啥,说来听听,让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这图应该是SolidWorks里的孔标注标出来的,我刚开始贪方便也是直接用孔标注后来被主管骂了一顿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SW这样标,那8.5是螺纹底径。事实上没有公差的标注是不准确的,还是要查表,并不会给加工者省事儿,相反会误导一些新人,就像这位一样,认为螺纹公差是IT,所以那个标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标,也许他会去找,这样一标,他可能就给你按未注公差IT几处理了。

网友:
对于有配合精度要求的螺纹连接是应该标注螺纹精度的,没问题。

网友(2020-08-05):
引用 网友G:
哇,机械设计手册高清版,是成大先编么,能不能给个链接

网上可以下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