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型材模具

楼主(2020-06-01):
请教行业专家,图示铝型材的模具大致是这个样子吗?上面是铝型材成品,下面是铝型材模具示意。

网友:
显然不是

网友:
我只看到上面是你的线框图,下面是你的填充图,里面填成红网格,外框填成灰的

楼主:

那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给个草图.

LV.dwg

网友:
首先呢,铝型材模具是个很专业的东西

然后呢,想要把铝棒挤压成型材,不是一个内外模就能搞定的,而是轴向多个模具的复合作用

最后呢,吃饭的本事,不可能白拿出来的哦

网友:
相对来说最简单的就是铝型材模具,几个小块叠加一下就好了。腾讯视频都不少。自己搜一下就有了。其实同挤面条,特别是通心粉没啥太大区别

网友:
没有这么简单的,挤出成型的模具,结构哪有这么简单。

网友:
明显什么也做不出来

网友:
分流组合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