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图里面上面电磁阀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6-01):
想问下面这部分原理是什么

网友:
最上面那个是电磁换向阀,当左边的电磁铁得电,阀芯移到左边,左边的油路接通,也就是红色线和蓝色线的油路。当左边电磁铁失电,阀芯依靠右边的弹簧复位,阀芯回到右边。

液压图给了布局,看不懂控制什么系统。

网友:
先导回路控制下面阀的开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