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和不锈钢钎焊设备及加工

楼主(2020-06-02):
最近做个项目是空调部件的,寻找紫铜和不锈钢的钎焊设备。大批量制造加工。现在在感应焊和炉焊之间选择,不知道两者怎么样,以前没接触过。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焊接上还有什么讲究,定制什么材质的焊环。看见有些焊出来表面都很脏,我拿到的样件就是焊接位置变色一点,其他位置很干净,这个是焊后处理还是参数上规避?有设备厂家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工厂也做空调,不过商用,工业非标为主(基本上单个型号1台),手工钎焊为主,热交换器有些采用自动火焰钎焊机;
1.不锈钢与紫铜采用黄铜焊条(热交换器/机组系统管路根据要求采用高磷铜焊条或含量不等的银焊条)
2.铜管弯管加工后需进行除油超声波清洗,烘干等工序;
3.焊接时应进行充氮保护,压缩机口等制冷配件焊接时应在焊接位置下方用湿布包裹;
4.焊接完后等待0-30秒左右(可根据焊接件做调整)作为自然冷却时间,再对焊接部位浇水处理,最后清除表面氧化皮并对铜管封口进入流转区。
5.焊接后可对铜管进行表面抛光处理,待安装后刷清漆(可以防止以后铜管变色);
以上是我们工厂的流程仅供参考

楼主说的感应焊前几年的制冷展上见过,其他楼主可以找下高频焊的相关资料,网上应该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也做空调,不过商用,工业非标为主(基本上单个型号1台),手工钎焊为主,热交换器有些采用自动火焰钎 ...

谢谢。说错了,是高频焊,了解到炉焊和高频焊

网友:
2B以上银焊料,高频参数根据产品再慢慢调,外表干净可能是用柠檬酸清洗过的。

网友:
看现场手工氩弧焊多。

网友:
可摩擦焊接
18819505909微信同步

网友(2020-07-06):
这个东西可以用中频凸焊机也行,变色不严重,我公司专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生产研究升级焊机二十多年了,你的问题我们这边可以帮你解决,联系我,陈生,1510207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