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16s热处理硬度

楼主(2020-06-02):
请教各位大佬,SUS316s热处理硬度可以达到45~50HRC吗?

网友:
316是奥氏体不锈钢,含碳量很低,达不到你说的值。通过淬火处理提高硬度需要马氏体组织。没见过奥氏体淬火处理能提高硬度的。
热处理忘完了,看看其他社友怎么回复。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适合采用低温离子渗碳处理(PHT.C),据说能到HV800左右(存疑,可能是统指不锈钢热处理能达到的,不一定是奥氏体)

网友(点评):
https://wenku.baidu.com/view/eff1074df7ec4afe04a1df32.html这个可以参考

网友:
为什么不用2CR13呢

网友:
(1)奥氏体不锈钢基体组织为奥氏体,在加热和冷却过程中不发生马氏体相变,没有淬硬性。
(2)奥氏体热处理的目的是提高耐蚀性,消除第二相带来的不利影响,消除应力或使已经加工硬化的材料得到软化。

答案显而易见

网友:
我们单位做过316不锈钢渗氮处理,硬度达到HRC40左右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热处理
http://www.cmiw.cn/thread-116888-1-1.html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佬指导,我是看到一个同事用了这个材料,说通过热处理可以达到这个硬度要求,我跟他说达不到,但又没有什么依据,所以向大家请教,谢谢大家。

网友:
不锈钢316和304的硬度几乎无区别,没说错的话应该是HRC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