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齿轮强度如何

楼主(2020-06-02):
请问大家有用过3D打印的齿轮么,强度怎么样?

网友:
一般都是光敏树脂,很脆,我们的供应商里面有家打印尼龙的,但我感觉不是尼龙,强度还行。但是做齿轮样品的话,使用很容易磨损。

网友:
个人觉得算是样子货吧,只有在机构检测的时候用过两次。常规齿轮的不如找个有加工能力的地儿,用改性尼龙之类的加工一个。

3D打印还是适合去验证机构运动啊,复杂形状之类的

网友:
小机构的传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样子货,难堪大用

网友:
玩具可以用。

网友:
关键是看什么材质。。。

网友:
强度怎么样,大神能具体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