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折弯切角怎么计算?

楼主(2020-06-02):
150mmX200MM厚1mm四边都折弯2刀,一刀20mm,第二刀9mm(20mm靠150X200面)切角怎么计算?

网友A:
切角27*27,两个小角再45°切8

楼主:
谢谢大神,大神求计算?
以后有尺寸变化,可以自己算。

网友:
怎么个折法,折弯尺寸是多少???

网友:
是这意思吗?

网友(2020-10-27):
用solidworks画 然后展开呀

网友(2021-10-28):
引用 网友A:
切角27*27,两个小角再45°切8

大神,求计算过程。

网友:
150mmX200MM厚1mm四边都折弯2刀,一刀20mm,第二刀9mm(20mm靠150X200面)切角怎么计算?
大神,求这个切角的计算过程。

网友:
两个折弯边长减去折弯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