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翻盖开门,可以自动升降,断电情况下可以手动开门?

楼主(2020-06-02):
请教,如题:一款机箱通过按钮或红外感应,上翻盖开门,可以自动开关,且断电情况下可以手动开门。
本来是想用电推杆直接开关的,但是客户提出了在断电的情况下手动打开。请大佬指点下!

网友A:
智能垃圾桶……

网上就有,楼主自己百度一个吧

网友B:
把电杆连接的地方不要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垃圾桶……

网上就有,楼主自己百度一个吧

买一个回来拆

网友C:
铰座做活的,关门靠重力或弹簧

网友:
基础传动用齿轮齿条传动或者直齿轮传动估计可以,断电可以手动

网友:
有手、电两用推杆的,带手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铰座做活的,关门靠重力或弹簧

靠重力往下落,会产生冲击力,这个面积和重量分别是多少?气缸打开时,会不会产生变形?

网友:
虽然有手、电一体的推杆电机,但是你得改结构,不划算。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加一块蓄电池,不需要很大,消耗的功率又不是很大。既然客户说到手动,说明工作频率不会很快。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思路好。

网友(点评):
小型蓄电池加太阳能板,直接不用外接电源

网友:
这里用个三位阀可能是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不想较大变动,可以考虑把电缸改成气缸,采用3位中封电磁阀,断电时可以短时间保持不落下,当然时间久了会慢慢漏气下落。气路中串接一个气控阀,断电后,可手工按下气控阀排气,实现手动开合。

网友:
直接改成气弹簧,用电干嘛

网友:
自己做和电推杆,尾部漏出来,尾部上个手轮,断电就用手摇

网友:
采用中泄电磁阀可以实现这个手动。

网友:
电尾了解一下。锁扣位置可以做应急拉锁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杆连接的地方不要固定

我理解你的意思了。做成槽口形状,这样就可以手动开关,另外在旁边再加上两根液压杆完美解决。

网友:
气压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