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齿条机构问题

楼主(2020-06-02):
想问下各位大神们,存不存在这样一个齿轮齿条机构,如图 齿条1,2都是可运动的,不是倍速机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机构的齿轮齿条设计计算应该怎么做,和平常的齿轮齿条一样吗?

网友A:
当然有了,我们设备的门就是这样驱动的,一个齿条固定一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了,我们设备的门就是这样驱动的,一个齿条固定一个门

这样的话就只能驱动两扇门同时运动和运动到中点吧,这个设计计算是怎么做呢?(在做比赛,要求设计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就只能驱动两扇门同时运动和运动到中点吧,这个设计计算是怎么做呢?(在做比赛,要求设计机构)

自己想吧,没空教你,我也很忙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那上面有很多机构

网友:
这个机构很常用的

网友:
这个机构是一个齿轮和两个齿条传动,没有特殊的地方,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和教材公式去计算和校核。

网友:
这个动力装置够用即可,看你的门重量多少,多大的电机,多大齿轮能满足要求,再加点电气感应装置。。。。先不往下说了,

网友:
只要接触的齿轮没有倍数关系,移动速度就是相同的。

网友:
普通齿轮,错了也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