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铝件铣U型开口 变形

楼主(2020-06-02):
材料是7075的铝材   图1是加工好后的样子   结果从开口开始  尺寸往里面变形    小了快2个毫米了     不知道怎么解决才好.     工艺是先加工中心 四轴   夹住底部   然后顶针顶住前端     然后加工槽打孔  开口处留一点 ( 图二 )       然后再中间塞一块精磨过的铁块  夹在平口钳上铣掉上一道留下的加强筋   可是取下来以后    开口尺寸小了将近2个毫米    查资料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个人建议是预热  去应力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铝件的性能  还有不知道多少温度比较合适      因为那个孔有要求  所以必须跟第一道工序一起加工下来

网友A:
自由状态小,应该不影响装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状态小,应该不影响装配吧

变形二三十丝到是没什么问题 装配点时候可以用力掰开    现在是变形了2个   口头 那边是要装销子得   掰不动  销子都过不去了..

网友(点评):
那就只能铣开口之前消应力了,不清楚二次时效会不会对性能造成影响

网友B:
做到第二图时,去应力,最好第二天加工;

或者中间塞一块精磨过的铁块,不取下来做去应力处理;

也可以把U型根部R解改成倒角,做大些, 或U型两外侧铣几条加强筋,

个人建议供参考。

网友C:
工序分粗加工、精加工。粗加工加工外形、没有尺寸公差的面。精加工序只加工有公差的面

网友:
精度高的话可以这样做:粗车-粗铣-人工时效-精车-精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到第二图时,去应力,最好第二天加工;

或者中间塞一块精磨过的铁块,不取下来做去应力处理;

放了两三天  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想去应力试试看      而且每件产品都要赛铁块的话  估计也是个麻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序分粗加工、精加工。粗加工加工外形、没有尺寸公差的面。精加工序只加工有公差的面

  嗯  这个可以试试   更改一下工艺      我们之前都是直接精铣了..

网友:
粗加工后去除内应力,然后再精加工,注意粗加工后留足够的变形余量

网友:
打个錾子进去,把那2毫米撑开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放几天在撤掉錾子不就可以咯

网友(点评):
这样也行吗...

网友:
打个錾子进去,把那2毫米撑开来就可以了啊。,然后放几天在撤掉錾子不就可以咯

我也经常这样做

网友(点评):
那我试试 哈哈

网友(点评):
这是最简单的,什么热处理乱七八糟的,还不知道能不能矫正回来,直接用外力撑开即可、方便快捷。成本低

网友:
用契斜块,控制撑开尺寸,一点点加大,比如你是20MM的槽,加工好后变18MM了,先撑开到21MM,测量下实际尺寸,比如说到18.4MM了,再撑开到21.5MM看看,直到撑到20MM,你试试,7075的可能不行,6061的我试过没问题,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不做时效去应力做不平的,再怎么撑垫

网友:
这个只能靠精雕,机床慢慢爬出来的。

网友:
请问,中间开口加铁块,平口钳夹紧就不变形吗?

网友(点评):
取出来以后变形

网友:
这种形状,只能采用粗加工-精加工的方法,
即便是线切割,小电流,也是会收口的。

网友D:
线割不行吗?

网友(点评):
拿下来以后变形吖 而且是铝件 不好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割不行吗?

线割怕是收口更大

网友:
应力变形问题,精加工之前留加工余量人工时效处理

网友:
用二次装夹可以解决,如还不行,给我帮你做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线割不行吗?

按道理是不会变形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你的7075是要求什么态的,可以考虑O态,变形会小,此外加工时加强切削液流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这个可以试试   更改一下工艺      我们之前都是直接精铣了..

粗精加工多分几次  中间插入一两次 去应力时效  温度大概150  比较厚的铝件去除材料较多都是这样做  同样也要注意对称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道理是不会变形的,可以试一试。

可以线切割 但是容易伤导电块 成本会高

网友:
直接校呢

网友:
1车削中心加工圆柱端面及两侧和侧孔做成螺纹孔。
2做工装靠两侧面和端面定位,螺纹从侧孔反吊加紧,加工内腔试试

网友:
同意6楼大侠看法

网友(2021-02-01):
撑起来的方法不可取,里面的支撑取出来之后即使是当时量出来的是合格的,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变形超出公差,应该粗加工,形状全出来,单面留量1mm,人工时效去应力,再精加工,到尺寸后长期使用尺寸稳定性比较高。

网友(2021-08-21):
撑开不行吗?

网友:
前面加个工艺4-5mm的工艺搭子,三轴就可以坐下来,开口留2MM不要铣穿作为加强筋,再拿去做个定型,定型完割掉搭子,再去除开口2mm的加强筋就行了

网友:
加工中的热变形,难道不可以留点筋最后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