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温环境中运行的设备

楼主(2020-06-02):
如题,需要机台在零下20℃的环境中正常运行,没接触过这类的,有什么资料借鉴吗?主电柜、控制面板(带触摸屏)、伺服电机、模组、气缸、传感器、抗弯曲电缆这些都有符合条件的吗?

网友:
电气的具体不清楚。

润滑需要用防低温凝结的,气路需要防冻,油漆尽量用专用的,密封胶之类的都需要核实一下适温范围

楼主:
用气的话担心结露

网友A:
低温环境工作的设备主要考虑材料在低温下的性能,尤其是受力零件。材料在低温下会变脆,比如,工作环境温度是-20℃,那么就要做受力零件为-20℃的冲击功试验。
设备在运行状态时的温度已经不是在低温状态下了,但是要考虑设备在储存和开始启动时的低温状态,可以考虑加电伴热或者用电暖气将环境温度升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在低温环境中使用的材料,比如,Q345D或者Q345E的低温性能好一些,不锈钢的耐低温性能更好,但是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气的话担心结露

可以给气路加空气干燥机或冷冻机除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温环境工作的设备主要考虑材料在低温下的性能,尤其是受力零件。材料在低温下会变脆,比如,工作环境温度 ...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那么电机什么的,电路元器件有专门的供应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那么电机什么的,电路元器件有专门的供应商吗?

电路元器件选的时候注意一下最低使用温度,常用的一般都有-20℃的,低温还比较好选,实在不行可以在电控柜内部加电伴热带。另外如果有电池要注意,低温环境下对容量影响很大。

网友:
主要看电子元器件的使用温度范围,如果没有到-20°C,可以添加加热器,搞温度开关控制温度。其他的材料一般-20°C是都能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信息,那么电机什么的,电路元器件有专门的供应商吗?

电机,控制系统在停机和开机前做保温措施。

网友:
定期检查进、出口阀门。低温设备使用久了,在进、出口阀门处可能会有结冰或出现杂质的情况。如果是结冰,可以加湿吹除干燥后再启动;如果是杂质,则拆卸下来清除掉,等干燥后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