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丝杠抬升装置所需要的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2020-06-02):
这是一个床铺的翻身装置,假设抬升重量为200kg,抬升速度为600mm/min,丝杠导程为5mm,锥齿轮减速比为2怎么计算输入端需要的功率呢?
原来想可以用 转速×导程=直线速度,求出转速是120mm/min,从而算出输入端转速为240r/min,本来想用P=Fv的,但是输入端的F好像确定不了,求教

楼主:
现在是要设计这个锥齿轮传动,但是不确定输入功率好像没法算

网友A:
转速单位错了

P=F*v,F=m(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单位错了

P=F*v,F=m(g+a)

请问那个a是要依据什么来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个a是要依据什么来确定呢?

a是加速度,从0速度开始加速,1秒后得到的速度

网友A:
其实还要算上各种摩擦力的,a尽量取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要算上各种摩擦力的,a尽量取大点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床铺升起重力做的功,除以传动链的总功率就是输入端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