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佬图号结尾的STL,SMP,ZSZ,DLZ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20-06-02):
如图所示

网友:
STL表示是标准***,其他的没见过。

网友:
图纸格式?

网友:
公司内部代号吧

网友:
会不会是零件属性之类的呢,比如说材质

网友:
就是一个图号+产品名称。直接忽略它就是了

楼主:
|andriycike发表于 06-03 08:05公司内部代号吧

肯定是啊,问题是代表什么

楼主:
|时间覆水发表于 06-03 08:33会不会是零件属性之类的呢,比如说材质
感觉像是类型,比如总图、部件、零件、焊接件、配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啊,问题是代表什么

你翻翻图纸找找规律,可能是系统代号?零件类型?包括前面一堆代号都应该是公司内部标准,外人不熟悉情况肯定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