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调用螺母会显示出错,红色,是尺寸问题?里面尺寸是用方程式计算的,求教

楼主(2020-06-03):
求教,图片有内容

网友:
很长时间没用SW了了,以前碰到这种问题,有这么几种解决方法:最简单的方法,1. 删除出错的特征;2.重启电脑或者重启软件,重新生成;3. 生成标准件之后有没有更改,另存为新零件再更改,如果不是的话没下一次打开还用的标准库的路径,发生冲突;4. 实在不行那就是安装问题

网友:
一键重启,简单暴力。一次不行 ,就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