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自定义属性问题

楼主(2020-06-03):
请问为什么都设置好了,文件属性就是没显示?

网友A:
你应该是新建了一个属性标签,然后取名一样吧?
同样名字覆盖到同样文件夹,SW还想还是会识别出和原来的不一样,不会自动读取,需要再手动选
然后自定义属性里是不会自动出现属性标签的属性的,不过如果有相同名称的属性的话,好像是会关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新建了一个属性标签,然后取名一样吧?
同样名字覆盖到同样文件夹,SW还想还是会识别出和原来的不 ...

那意思就是说我也得在文件属性上取和属性标签编辑程序上一样的名字即可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新建了一个属性标签,然后取名一样吧?
同样名字覆盖到同样文件夹,SW还想还是会识别出和原来的不 ...

我编辑了属性可是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编辑了属性可是还是不行。

你第一样图选了之后没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样图选了之后没出来吗?

嗯  就是出不来   所以我才上来请教。

网友B:
从选项里,文件位置里改改试试。

网友C:
新建零件的属性要自己输入。

网友D:
http://xifengboke.com/post/1103.html,没有创建自定义属性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选项里,文件位置里改改试试。

改了好多次了  就是不行。人都改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建零件的属性要自己输入。

我后面输入了啊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xifengboke.com/post/1103.html,没有创建自定义属性文件

谢谢。我去看下。

网友E:
大部分属性的选项都是要自己去填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属性的选项都是要自己去填写的。

就是自己填写了   但是关联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