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铆脱落

楼主(2020-06-03):
1.5mm的SPCC板压铆M4的螺柱,振动过程中脱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孔有没有开大,另一个就是要选用质量好的螺柱

网友:
1.预孔尺寸与螺柱不匹配;
2.预孔不够光滑,有毛边;
3.压铆机参数没设定好;

网友:
你是用冲压机压的还是专门压铆机压的

网友:
4,螺柱质量不过关

网友:
发些图片看看,才能更好地了解

网友:
产品的压铆力不足,没有达到铆接所需要的最大力值。

楼主:
压铆螺柱周边做了点焊,震动过程中还是脱落了,请教大家有没有其他什么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