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工作压力

楼主(2020-06-03):
小弟想请问下折弯机一搬情况下持续工作压力是多少,望各路液压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也得看是啥折弯机啊……品牌型号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得看是啥折弯机啊……品牌型号提供一下

奥斯玛的数控液压折弯机

网友(点评):
没接触过这个牌子,原来用的是河北的一家定制的折弯机,25MPa的。

网友B:
压力跟输入的板厚什么的都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跟输入的板厚什么的都有关系吧

那么换个问法,油泵持续工作压力250BAR能够满足正常需求吗

网友(点评):
同样取决于你的工作极限,虽然我不懂液压...

网友:
液压系统工作压力是根据设计时的负载确定的,这个不能类比。

网友:
大多数液压设备都工作在低中压阶段16MPa以下。

网友:
最大值是不能大于16MPa的,否则系统容易受损。

网友:
这个跟你的缸径、压力、材料、接触面积都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