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3m垂直运动且有较大载荷大约50KG一般用什么装置实现

楼主(2020-06-03):
精度要求可以不高1mm就行。齿轮齿条模组可不可以?

网友A:
可以的,最好用斜齿轮

网友:
链条链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最好用斜齿轮

前辈咨询一下,一般这种你们是自己设计还是直接找别人买成品,目前还没毕业,没有这方面经验。还有齿条模组能不能多装几个滑块,让她能个多个工位独立运动

楼主:
垂直安装运动,大载荷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50Kg如果算大载荷,那500kg还怎么干?看你选什么样的链条了,还可以选择双列的,这都是小菜一碟的负荷。

网友B:
链条是最经济实惠的

楼主:
扭矩能不能满足,因为我这个载荷的位置和模组放载荷的位置一样。载荷在前传动件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条是最经济实惠的

我这个要频繁启动,上下来回的。也可以吗

网友:
链条传动

网友:
链条精度不好控制吧,齿轮直接控制电机也可以保证精度,链条需要外置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咨询一下,一般这种你们是自己设计还是直接找别人买成品,目前还没毕业,没有这方面经验。还有齿条模 ...

公司有加工能力的话当然自己做了。一般Z轴用齿轮齿条的话,滑块是固定不动的,齿条在动,单独动作不太现实

网友:
可以把任务描述的更详细一些

网友:
可以考虑用气缸或油缸

网友(点评):
3米的缸有点贵了

网友:
链条、齿轮齿条都可以,50KG一点都不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要频繁启动,上下来回的。也可以吗

电梯不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嘛,电梯上下运行的频率也很高。

网友:
如果传动精度不高,推荐用链条加一般的伺服电机,已经很好了

网友:
可以的,不建议用链条,误差往往大于1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