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声音大求助

楼主(2020-06-03):
设计了如图齿轮,最左边的是主动齿轮。装配后发现当转速到120rpm以上时,噪音突然变很大。齿轮振动明显中心距是按标准值±0.01设计的,齿轮分度圆直径60mm。能够明显观察到齿隙。是中心距偏大导致齿隙变大吗?

请教如何解决。

补充内容 (2020-6-4 16:11):
实测安装中心距均小于图纸标注的值,如果测量没明显误差的话,大约小0.05-0.1mm不等

网友:
看下整体吧,装配是否有问题

网友:
研磨齿轮控制间隙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三个齿轮,其中齿轮1,齿轮3均有负载,由于负载方向可能相反,会导致突然冲击噪音;
另外就是过渡轮的刚性比较差,用卡簧定位较差,可以用压盖。
我现在的思路是用斜齿轮,增加重合度;然后提高系统的刚性。

网友:
齿轮精度够吗?

网友:
抹点油脂

网友:
明显看到齿隙

网友A:
按4楼社友的建议,计算下两齿轮传动的重合度。

网友:
还有一点齿轮精度也要考虑,

网友B:
应该是齿侧间隙偏大导致的重合度下降造成的。低速时,喘动频率低,感觉不到。转速达到一定值时,就明显了。如果再接近本振频率,再产生谐振,就更严重了。主动轮,齿数16,对吧?有点少。另外,介轮也小。不建议改斜齿,那样结构变动太大,起码得换轴承。

网友:
齿宽较小,直齿轮也行。提高齿轮精度,磨齿。齿轮修缘倒角,减少干涉。涂润滑脂。考虑轴线不平行的问题,机体轴承位考虑加厚,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4楼社友的建议,计算下两齿轮传动的重合度。

理论上两次传动的重合度都在1.5-1.6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齿侧间隙偏大导致的重合度下降造成的。低速时,喘动频率低,感觉不到。转速达到一定值时,就明显了。 ...

现在的情况是拆掉主动齿轮,用手转动另外两个齿轮,即使很快的速度,也基本没什么声音。而用主动齿轮带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输出侧的振动,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
齿轮作业振荡速度过快,首要是在齿轮传动中频率过快,形成的齿轮之间振荡频率过快导致的。齿轮作业中振荡速度快,将影响振荡的频率,发生噪音。

网友:
加粘度稍大的润滑脂,外面做个罩子防止润滑脂飞溅,最好再增加齿数,斜齿用在这里不合适。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机驱动器设置的问题。不是机械结构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机械人要适度甩锅。

网友(点评):
是不是电机参数没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机驱动器设置的问题。不是机械结构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机械人要适度甩锅。

晕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机驱动器设置的问题。不是机械结构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机械人要适度甩锅。

驱动器导致的?

网友(点评):
电气没调好参数

网友:
甩锅也要有理有据哦。齿轮精度等级在高也会有侧隙,不过也有0侧隙,但是和精度关系不大齿轮结构不一样。一般加润滑脂都改善不了的噪音和齿轮关系就不大了。

网友:
齿轮间距有问题,间隙太大

网友:
齿轮最好不要这样用,要有稀油润滑才行,既然这样做了,可以加点黄油试试,注意要低温的才行

网友:
直齿轮好像声音就是要大一点,而且直齿轮使用时间差不多时齿印要比斜齿轮明显

网友:
齿形加工精度不够吧

网友:
主要是间隙,其次是加工精度,然后就是润滑

网友:
不要乱扣帽子,首先要找到声源!

网友:
我们单位以前造的变速箱,也是这样,因为齿轮的啮合不好,或加工的精度不行。不过当时老钳工讲,新机器需要磨合磨合磨合,就好了。果不其然,车床用了三五天,异响变小了,最后不见了。但也有意外的,好几天声音下去,整急了,变速箱里放了好几包的黄油。声音也是么了,哈哈哈,黄油只能掩盖这个现象。

网友:
想要声音小的话换斜齿吧

网友:
齿轮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拆掉主动齿轮,用手转动另外两个齿轮,即使很快的速度,也基本没什么声音。而用主动齿轮带动 ...

难不成是主动轮分度圆与安装回转轴的同轴度超差?就是说加工主动轮齿时,毛坯找正不到位,导致分度圆偏心太多?这个排除没?

网友(2020-07-11):
直齿本身就噪音大  加上精度 同心度 与误差累积等各方面 原因

网友:
振动大  估计同心度也不保证

网友:
使用斜齿把

网友:
惰轮是共用的,齿厚是一定的,两边两个齿轮的公法线没有控制好,导致两边的齿测间隙不一样,最终结果是啮合传动时有冲击,所以噪声就大。

网友(2020-11-05):
齿面啮合不好,磨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