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8-2RZ轴承摩擦力矩与转速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楼主(2020-06-03):
随转速增大而增大,还是随转速减小而减小?

网友A:
几乎不变的 和滑动轴承不同 滚动轴承的稳定旋转时 摩擦因数基本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不变的 和滑动轴承不同 滚动轴承的稳定旋转时 摩擦因数基本恒定

我的意思是载荷恒定,从0加速至3000rpm,会存在什么变化趋势呢?

网友B:
这个应该算转动惯量,这个过程扭矩是变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算转动惯量,这个过程扭矩是变动的。

您知道大体趋势么?因为我现在有两个设备检测相同试验轴承的数据,一组是上升趋势(随转速增大而增大),一组是下降趋势(随转速增大而减小),趋势相反必有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