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沈阳车床怎么换卡盘?

楼主(2020-06-03):
本人买了部旧的沈阳ca6140车床,想换卡盘。但怎么都卸不下来,前后的6个螺丝都卸了,用硬木都敲了个遍,但就是纹丝不动。在线求助各位高手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转转看看,有的时候卡盘连接主轴用的是连接套,螺纹连接的

网友:
楼主拆下来没有?拆解步骤比较多,网上有很多拆解车床卡盘的步骤和视频。

网友:
老哥,等离子切割了解下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3 23:57楼主拆下来没有?拆解步骤比较多,网上有很多拆解车床卡盘的步骤和视频。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个滚花的圆盘,如果是,松掉螺母后,转动圆盘使螺母至大孔位置即可

网友:
肯定是有螺丝藏起来了,没有被发现。

楼主:
卡盘取下来了,但这个联接盘真不知道怎么取

楼主:
|巴山夜雨5217发表于 06-04 19:54是不是有个滚花的圆盘,如果是,松掉螺母后,转动圆盘使螺母至大孔位置即可
背后没有滚花盘

楼主:
大家请看下,还可从哪动手拆

网友:
到车工吧去问问

楼主:
卸下来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