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转动时能保持其上另一元件方向不变的结构

楼主(2020-06-03):
元件1是一个绕一点做旋转运动的元件,元件2是和元件1连接在一起的类似于直杆的元件,有没有什么结构或者连接方式,在元件1转动过程中能让元件2保持方向不变呢?
类似于图中的结构,这里元件1为一个转盘绕中心转动,元件2是一根杆,安装于转盘的边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转盘转动时,杆始终呈水平方向?
如果是普通铰接且杆的指向朝下的话通过重力就可以实现,但现在需要让杆维持水平方向,这样的话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自己想了很久感觉都不太靠谱,所以想来问问各位大佬,希望能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自转-公转,圆心和杆下面各一个同步带轮,同步带连起来。

网友:
元件1转动,元件2和元件使用链接结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
没看懂,不知你看出什么了,交流下呗

网友:
这个图看起来费解,都不知道转盘是水平还是垂直安装,描述也是匪夷所思。
摩天轮见过吧!是想要类似的机构?

网友:
转盘旋转中心一个同步轮,直杆下面一个同步轮,同步带连接。

网友:
把被动的零件上面加一个硬方向的导向,使其保持一个方向不变动。

网友(2021-01-15):
机构自己画的,不是打广告,视频转换GIF时水印实在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