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加工问题

楼主(2020-06-04):
如图,现有设备不方便做这样的键槽,如果直接按键槽尺寸铣出来,侧面多出个圆弧,影响使用吗?

网友:
重要连接,不可以。间隙一般0.2.

网友A:
可以特制带圆弧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特制带圆弧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特制带圆弧键。

刚才也想了下别的方法,我们有线切割能做通透的键槽,单独做一个键套,再固定到轴上可以吗?

网友(点评):
直接线切割不行吗,轴套和部件还是有连接的问题

网友:
可以但要牢固

网友B:
键槽靠两侧的平面传递扭矩,对粗糙度都有要求的,侧面带圆弧怎么可以?
找个拉床去加工。

网友:
把相配合的轴带上,钻个孔打上圆锁.应急用是可以,受力也没问题,只是不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槽靠两侧的平面传递扭矩,对粗糙度都有要求的,侧面带圆弧怎么可以?
找个拉床去加工。

按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侧面受力,我刚才可能表达的不清楚,我这侧面还是平面,是铣床一刀过去的,只是会在底面铣出来个圆弧,是铣刀的半径,您再看下这个图片,这样行不,扭矩不大,最多不过五十牛米。

网友C:
对于一件,直接用线切割,完全可以达到装配的配合要求,还需要说这么多无用的话吗?

网友:
工件找正以后,直接线切割加工出来就 OK

网友:
直接电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一件,直接用线切割,完全可以达到装配的配合要求,还需要说这么多无用的话吗?

大哥,不是通的啊

网友:
真要铣,清角也行啊

网友:
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自己做个键不就行了么,只要强度自己计算好

网友D:
这个盲孔的设计简直绝了,有没有考虑过万一齐根断轴了,怎么把断掉的部分拿出来?好歹对面开个小的螺纹工艺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也想了下别的方法,我们有线切割能做通透的键槽,单独做一个键套,再固定到轴上可以吗?

可以的,镶进去,打骑缝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盲孔的设计简直绝了,有没有考虑过万一齐根断轴了,怎么把断掉的部分拿出来?好歹对面开个小的螺纹工艺 ...

嗯嗯,有道理,单独做键套吧

网友E:
如果不要求太大强度 ,圆角的地方用钻头钻掉就可以。

网友F:
个人愚见,其实还是取决于你的使用环境,要求不高,为啥不行呢。校核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要求太大强度 ,圆角的地方用钻头钻掉就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愚见,其实还是取决于你的使用环境,要求不高,为啥不行呢。校核工作还是要你自己做

嗯,好的,要求确实不高,谢谢

网友:
先在加工位置底部端角打两个小孔避让,铣出来后成为带退刀槽的键槽就可以了

网友:
电火花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侧面受力,我刚才可能表达的不清楚,我这侧面还是平面,是铣床一刀过去的,只是会在 ...

内孔键槽的侧面不会是平面吧?应该是圆弧面,外圆柱面的键槽侧面才是平面。包括你说的键槽底面也是圆弧面,这三个面都是包着铣刀的。

网友:
数量大用拉刀最好,精度高效率也高;
数量中等,铣,关键是控制对称度和槽宽,至于圆弧,你铣深一点或配圆弧键都可以;
如数量很少,直接线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侧面受力,我刚才可能表达的不清楚,我这侧面还是平面,是铣床一刀过去的,只是会在 ...

键连接主要靠侧面传递扭矩,不允许出现过大间隙,交变载荷会使间隙越来越大。可深度方向本身就是要求有间隙存在,只不过楼主这个是想加工时简单些,用铣刀在端面直接开槽,圆弧角就大了,如果速度不高,用顶丝顶住,防止离心力甩出去,如果要求高,就自己做个特殊的键呗!看看渐开线花键怎么做的,只是你这个键非标罢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一般的都是去圆,清根处理的。

网友:
用电火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