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线接触

楼主(2020-06-04):
轴承一般是外圈与安装孔半圆接触,现在如果改成轴承外圈与安装孔线接触,会不会影响轴承寿命

楼主:
改成机构类似于凸轮机构中的滚轮与凸轮接触

网友:
主要看载荷,要是只是起个滚动作用,没啥问题。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06-04 10:39主要看载荷,要是只是起个滚动作用,没啥问题。
力蛮大的 最大在70000N左右

楼主:
|kais2009发表于 06-04 10:48力蛮大的 最大在70000N左右
这样大的力 应该最好改成滑动轴承 只要PV值在设计范围内

网友:
轴承与安装座孔线接触啥意思?轴承外圆面与安装座孔外切或者内切?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4 12:42轴承与安装座孔线接触啥意思?轴承外圆面与安装座孔外切或者内切?
嗯嗯 是内切 说的比较专业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长期使用会磨出一个槽!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04 20:28最好不要这样,长期使用会磨出一个槽!
嗯嗯 力太大 线接触 力无限放大 不长时间就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