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孔加工求教

楼主(2020-06-04):
请问这种直线模组安装板的销孔怎么加工才能保证装配精度

网友:
这么多销孔吗,

网友A:
一个圆柱孔,一个长腰孔。在中心距是对的情况下可以随便玩

网友:
配钻,自己绞孔

网友:
销孔还是配作好。

楼主:
这是雅马哈直线模组成品销孔,都是自制件的话配钻配铰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圆柱孔,一个长腰孔。在中心距是对的情况下可以随便玩

这个好像很实用,我这里如果开一个长圆孔对位置度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点评):
长腰销孔,还不能满足你使用??

网友:
整个一体CNC找点加工出来。

网友:
螺纹孔,两端加销孔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