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拆轴承

楼主(2020-06-04):
数控车床,液压顶针,顶针没有轴承的那种,国外的,轴承在尾座里面,很长的300-400左右得,就是从后面硬砸出来吗?有修过得吗?

网友A:
装的时候是液氮冷冻工件,拆嘛、、、、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的时候是液氮冷冻工件,拆嘛、、、、我也不知道

压力机压出来了

网友:
硬砸肯定不行!拍个图片发上来,集思广益,集大家的智慧看怎么帮你拆。。

网友:
很多机床的轴承设计得有螺纹顶出孔吧

网友:
自己做个工装,螺栓力顶起那种,顶住了后再用大锤一砸就好了

网友:
就像5#说的,成熟的产品的确有会考虑拆装,

楼主:
压力机压出来了,

网友:
用压力机最为简单。此时,要注意让内圈承受其拔力。大型轴承的内圈拆卸采用油压法。通过设置在轴上的油孔加以油压,以使易于拉拔。宽度大的轴承则油压法与拉拔卡具并用,才能拆卸。NU 型、NJ 型圆柱滚子轴承的内圈拆卸可以利用感应加热法。在短时间内加热局部,使内圈膨胀后再拉拔的方法。

网友(2021-05-19):
锤子砸,换个新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