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导出到CAD,图纸位置改变

楼主(2020-06-04):
solidworks工程图导出到CAD,工程图图纸位置在中间,CAD在左下角,什么原因的

网友:
位置可以调的

网友A:
图纸比例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比例不对吧。

用的图纸比例,没有用自定义比例

网友:
如果几张图纸自己调一下即可,如果批量的图,格式要改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