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边问题求教

楼主(2020-06-04):
如上图所示
用折边机折边
以前用的材料是镀锌板
现在用不锈钢折边就变这样了
是速度太快了嘛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望大神帮忙给小弟指点迷津
在此谢谢啦

网友:
花边也挺好看!开个玩笑了。
不锈钢板硬度高,延展率差,而且折边有回弹,镀锌钢板相比不锈钢板的这些性质要好一些。

网友:
确实挺好看^_^

网友:
不锈钢很硬的,就不能拿折碳钢的工艺方法了,这种圆通零件最好用滚完成型的方法。